求问大神关于DM642的I2C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4-01-18):
求问大神们:
DM642的I2C模块的I2C input clock(SYSCLK2)是多少啊?
不把预定标模块时钟设置在6.7~13.3MHz则I2C模块无法工作吗?
求大神回答啊

网友A:
如果是飞利浦的IIC协议   最高是400K
你说的这个频率可能不行  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飞利浦的IIC协议   最高是400K
你说的这个频率可能不行  太高了

DM642是先通过预定标寄存器将I2C输入时钟进行分频,手册上说需设置预定标模块时钟在6.7~13.3MHz之间,然后预订标模块时钟再经过I2CCLKL、I2CCLKH分频为I2C的SCL引脚输出时钟。我知道飞利浦的I2C规范的时钟最高是400kHz。
但是我不清楚DM642的I2C输入时钟是多少哦。
看手册上的图好像是CPU时钟,但是有的人说是CPU/4

网友B:
这个cpu的资料上有讲的啦,很好的介绍的

楼主(2014-03-08):
原来这有图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2NzMyfDRhZTI0MDRmfDE3NjM1NzM1OTV8MHw%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