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通用定时器的PWM问题

楼主(2014-01-18):
我打算用TIM2产生1:1 ,频率为38 KHz 的 PWM波,现在遇到几个问题,想再次请教一下。

1 :如果启动定时器后,PWM波正常产生,在一个其他中断到来时,进入该中断函数,那这路PWM波会被中断吗?还是程序退出中断函数后,PWM波再继续产生。

2:与此同时,我用一个38KHz的红外接收管接收上面产生的信号(当然上面用了红外发射管),该如何接受该信号,资料上说,当接收到38KHz信号后,在接受管的out 端会产生一个连续的高低电平,请问如何将这个电平测出来,或者说,在问题一发送完PWM信号后,怎样判断是否接受到。

3,:假如我的发射部分只发送38KHz的载波,而不加调制波,那么接收管收到后,OUT端是什么电平?持续低,还是 一定周期的脉冲,该脉冲周期是多少?

网友A:
1、启动PWM且正常产生波形后,波形不会被中断,定时器的所有资源是独立的,不和其它共享资源
2、如何测量电平?用一个IO口作输入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启动PWM且正常产生波形后,波形不会被中断,定时器的所有资源是独立的,不和其它共享资源
2、如何测量电 ...

先谢谢回答。红外接收管的资料说,当接收到38khz信号后,会产生连续的600微秒高电平和600微秒低电平。在测之前,我默认是把该口设置为上拉输入,也就是想测低电平,但是我感觉并不太好测,因为检测到信号后,有时高,有时低,无法判断。

网友A:
没玩过红外管,按你的描述,是接收到信号后,会输出方波,高低电平时间都是600微秒。
这么长时间的波形,要么高,要么低,IO怎么会无法判断,有毛刺?有干扰?
如果用中断,那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中断
如果不用中断,那就先判断IO状态,等待IO翻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启动PWM且正常产生波形后,波形不会被中断,定时器的所有资源是独立的,不和其它共享资源
2、如何测量电 ...

别误人子弟啊,有其它中断肯定会影响这个PWM的,有时候是影响太小你感觉不出来忽略了而已,就算你设置了优先级也一样会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红外接收管?  有的是接收到38K就是低电平。
你要做双机通讯最简单的就是用现成的UART

网友D:
中断入口的函数不会被其他调用的, 红外接收管用三脚IC就能得到整形后的方波。判断时间就用定时器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红外接收管?  有的是接收到38K就是低电平。
你要做双机通讯最简单的就是用现成的UART ...

谢谢回答。您是说有的型号的接收到38KHz 在OUT 就输出低电平? 这种最好了,能否提供以下型号。还有,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这句话,关于载波和调制的:根据数据手册,某红外接收管的调制信号周期是1200us的方波,这句话怎么理解。或者说怎么接收,我感觉我上面,也就是问题二理解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误人子弟啊,有其它中断肯定会影响这个PWM的,有时候是影响太小你感觉不出来忽略了而已,就算你设置了 ...

谢谢回答。会影响?能否解释一下。具体影响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入口的函数不会被其他调用的, 红外接收管用三脚IC就能得到整形后的方波。判断时间就用定时器计时 ...

整形后的方波是指 和 发射频率一样的,38 KHz 的? 还是 ?

网友D:
当然是和发射频率以及占空比都一样的了,集成红外接受管已经负责了信号的接收及施密特触发器波形整形。有很多型号也很便宜,现在的红外接收都是三端集成的。单片机就使用一个外中断,一个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误人子弟啊,有其它中断肯定会影响这个PWM的,有时候是影响太小你感觉不出来忽略了而已,就算你设置了 ...

PWM启动后,印象中比较与翻转是靠定时器硬件完成的,会被其它中断影响?:L
真没有更仔细研究,愿闻其详

网友D:
红外遥控系统主要分为调制、发射和接收三部分。
1838红外接收头为接收部分。红外接收电路通常被厂家集成在一个元件中,成为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WM启动后,印象中比较与翻转是靠定时器硬件完成的,会被其它中断影响?
真没有更仔细研究,愿闻其详 ...

我猜是,PWM靠定时器中断时翻转,而产生中断时可能正好在执行其他中断,所以上面提到设置关于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吧。至于设定了优先级,也会有影响就不了解了。
没用过,靠自己理解,随便说说。: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和发射频率以及占空比都一样的了,集成红外接受管已经负责了信号的接收及施密特触发器波形整形。有很 ...

数据手册上有句话,一直没看懂。能否解释下,根据数据手册,某红外接收管的调制信号周期是1200us的方波,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只要接收到38K的信号,就会产生连续600us 高,600us低的信号,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遥控系统主要分为调制、发射和接收三部分。
1838红外接收头为接收部分。红外接收电路通常被厂家集成在 ...

是的,要是发送部分一直发送38KHz的载波,没有调制信号,那么接受的信号会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是,PWM靠定时器中断时翻转,而产生中断时可能正好在执行其他中断,所以上面提到设置关于中断优先级 ...

貌似不用进中断,直接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貌似不用进中断,直接就可以。

忘了你是直接硬件PWM模块了。:lol
以我的水平,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
看看别的高人怎么说了。

网友D:
接收端进中断,用于计算高低电平时间。得出周期及占空比。当然,发射端已是固定周期及占空比。
接受端进中断,只不过验证及解码确定信号来源或信息而已。

网友:
当然,接收要用另外一个单片机。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端进中断,用于计算高低电平时间。得出周期及占空比。当然,发射端已是固定周期及占空比。
接受端进中 ...

麻烦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吧。

网友D: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高电平时间
          }//主函数去计算高低电平时间,得出周期。验证信号。(有示波器测红外接收OUT最好)
     红外接收探头,接收红外信号频率为38kHz,OUT:是高电平、低电平不断交替变换,高低电平变化周期约26μs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

这是红外解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您是说有的型号的接收到38KHz 在OUT 就输出低电平? 这种最好了,能否提供以下型号。还有,能 ...

AT138B
最好说下你想做什么系统,或许能给你个直接的方案。
最好能说下你看的型号,理解要结合上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138B
最好说下你想做什么系统,或许能给你个直接的方案。
最好能说下你看的型号,理解要结合上下文。 ...

说一下有关PWM和红外发送,接收这两部分吧。首先,发射电路不断发射38K的红外信号,接收电路,也就是提到的红外接收管接收到该信号后,可以由单片机检测到。前面说过了,要是接收电路的接收管是脉冲式的,我用简单的 IO 检测高低时,由于在没有信号时,OUT端是高电平,当有38K时,会产生高低交替的脉冲,这时,很难检测到。如果是电平式的红外接收管,当接收到38K时,直接将OUT端送一低电平,这样,IO直接就可以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138B
最好说下你想做什么系统,或许能给你个直接的方案。
最好能说下你看的型号,理解要结合上下文。 ...

或者,您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
1.   at138b是电平式,但是貌似也不能长期保持低,你可以试试。
2.   交替的脉冲使用外部中断也好检测啊,做个定时,一定时间没中断认为无信号。
3.   如果你非要想把脉冲转化成电平,可以加一个看门狗芯片。

网友F(2014-02-17):
就第一个问题进行澄清:TIM有PWM模式,是硬件实现的,无需软件干预,因此无所谓其他中断的到来是否会影响到它。当然,如果你不用TIM的PWM模式,用软件的“笨办法”来实现I/O口翻转,则可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第一个问题进行澄清:TIM有PWM模式,是硬件实现的,无需软件干预,因此无所谓其他中断的到来是否会影响到 ...

谢谢版主,有一个其他的问题想问版主,您是自愿做的论坛版主吗?还是跟上班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