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USB怎么给3.7伏的模型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4-01-18):
不是做专门的充电器啊,就是模型上是3.7v锂电池,用usb充电,不能直接接上充吧,是不是必须得用专门的充电芯片和电路?

我搜了下资料,有TP4055,TP4056,TP4057,这三个有啥区别?

这个不需要做的很复杂吧,就是给模型充电而已

网友A:
不用想的很复杂,随便用一个外部器件少的,然后根据容量设置充电电流 1/5C 就可以了,记得USB最大500mA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似很简单的应用,实际可并不简单,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USB的浪涌烧坏锂电充电芯片,比如充不满
建议楼主选用4056,内部带OVP过压保护,可以设置充电电流和停止充电电流,常用的有SGM4056、TP4056,功能相同,但管脚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很简单的应用,实际可并不简单,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USB的浪涌烧坏锂电充电芯片,比如 ...

好的,谢谢

网友C:
哪个手上没有几个锂电充电器啊,手机电池座充的那种 搞2个夹子 即可
条件好点呢,有个可调稳压电源,调4.2v 电流1C 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