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测量低频功放的效率

楼主(2014-01-19):
电路工作在乙类,比如带载8Ω扬声器,输出电压峰峰值10V,双12v供电,那么效率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可以用正弦波形进行测量。

但工作在乙类,在实际的语音波形下,效率与正弦信号条件下有差别。

其实知道某段语音信号下的确切的效率值没什么意义,换做其它的波形,效率值又变了。

所以,用正弦信号条件下的效率值来衡量一个放大器的效率,就足够了。

网友B:
要看这个问题是课堂的还是工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这个问题是课堂的还是工厂的

实践制作。。。。

业余的

网友C:
扬声器发出的声音功率要知道,假设为P2,电源消耗功率容易知道为P1,那么效率η=P2/P1。所以首先弄清楚声音功率P2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扬声器发出的声音功率要知道,假设为P2,电源消耗功率容易知道为P1,那么效率η=P2/P1。所以首先弄清楚声音 ...

能不能解释清楚点,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正弦波形进行测量。

但工作在乙类,在实际的语音波形下,效率与正弦信号条件下有差别。

具体的计算方法不懂。。。

网友D:
音频功放效率很低的。。。D类功放可能要好的多。

楼主:
现在要做一个25W的功放,但是效率80%以上,是不是只能做D类了。。。

网友D:
音频功放居然要求80%效率。。。。。。。。
D类能不能做到都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功放居然要求80%效率。。。。。。。。
D类能不能做到都不好说。。。。。。 ...

貌似有点难度啊。。。

网友B:
1. RT,定义输入功率P1和输出功率P2,选择规定适宜仪器分别测得,则η=P2/P1
2. 分析计算,给出工作状态条件:8偶负载上正弦交流峰值电压10V,乙类OCL+-12V电源,求电源效率
3. 寻求最大电源效率达到80%25W8欧声频功放

楼主,这3项你要的是哪个

网友E:
25W 80%效率,好点的D类可以轻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RT,定义输入功率P1和输出功率P2,选择规定适宜仪器分别测得,则η=P2/P1
2. 分析计算,给出工作状态条 ...

第二和第三,以前做过乙类功放,只是效率做不上去,不知道我的测量方法有误没。现在想做个D类的看看,不过题目要求效率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W 80%效率,好点的D类可以轻松做到

敢问大神有木有类似的电路,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