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没有单片机利用VDD PIN检测电池电压

楼主(2014-01-19):
有没有单片机利用VDD PIN检测电池电压。

网友A:
松翰单片机 SN8P2711可以

楼下的继续推荐

网友B:
PIC也有,这个模块叫电池电压检测,其实只要有内部参考电压源的MCU,用AD测VCC就可以知道电压了。

网友C:
STC90C52AD自带8通道10位AD转换,检测外部基准。由VCC/1024*DATA=V基准   计得

网友D:
AVR基本都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C90C52AD自带8通道10位AD转换,检测外部基准。由VCC/1024*DATA=V基准   计得

你这个反过来了吧,没有基准无法反推出VDD电压值。

用STC15F2K60S2利用 ADC的第9通道内部的带隙电压可以算出VDD!

http://www.stcisp.com/**_adc_bandgap.html

(82)

网友F:
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单片机有通过vdd来检测电压的,VDD需要保持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单片机有通过vdd来检测电压的,VDD需要保持稳定的。

有的,SN8P27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反过来了吧,没有基准无法反推出VDD电压值。

用STC15F2K60S2利用 ADC的第9通道内部的带隙电压可以 ...

VCC=V基准*DATA*1024   关系式而已,外部基准用个TL4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SN8P2711

电池供电中,常需要计算VCC电压,带AD功能的单片机也需要得到VCC电压再计算需转换的Vin输入。
并且一般单片机输入电压范围宽,不必要电压很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的,SN8P2711

这个跟楼主标题不符合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跟楼主标题不符合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需要

怎么不符?这个单片机可以采用内部参考电压。并且可以直接VDD管脚电压的。无需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G:
LZ是要用VDD管脚检测电池电压,要么我理解错了,要么楼主没表达清楚

楼主:
是用单片机 VDD 与振荡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计算的吗?

网友H(2014-04-18):
你用松翰的SN8P2711是最佳选择,价格便宜2711SOP14的一块钱左右就有了,而且稳定还可以免费为你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