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BLE的notify和indicate

楼主(2014-01-19):
根据characteristic configuration,文档描述当设置为notify 或者 indicate时,当对应的characateristic value变化时,会向相应的client发送notify indicate,我是想问下,这个动作是BLE协议栈内部自动完成的还是需要应用层在自己的Profile里面调用GATT相关API实现。我只知道访问attribute configuration是BLE内部帮你实现的。

另外,看官方的示例代码,他们的Profile AttributeTable里面的每个Attr的句柄都是0,这样合理吗?我看文档里面,Attr Handle对于某些API来说是有用的

网友A:
这样的案子应该会受欢迎

网友B(2014-09-04):
句柄是设置初值为0,实际句柄的值是OSAL跑起来以后,动态设置的,但是这个部分的源码TI好像没有公开

网友C:
你可以自己调用GATT的API,也可以由GATT自己完成,区别在于调用API不受configuration的限制,而不调用(通过设置Attribute)受到configuration的控制,只有configuration允许时才能通知到主机。

网友D(2014-10-11):
当然是要自己调用API啦~不然底层怎么知道你要不要发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