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基于MDKA5D31-EK_T70开发板的QT示例-demo06:软键盘

楼主(2014-01-19):
硬件平台:MDKA5D31-EK_T70开发板
QT版本:4.8.5
简要说明:本示例主要演示QT下调用相应的API制作软键盘及其使用效果。
关键词:定制  软键盘  QT下实现 ATMEL Cortex-A5 ATSAMA5D3x ATSAMA5D31 MDKA5D31 A5D3x A5D31 核心板 开发板 Linux QT 4.8.5 demo 演示 例子 输入法  软件盘

楼主:
应用程序运行效果:
初始化后设置打开按钮获得焦点,点击“打开”、”关闭“对LED进行操作时焦点在这两个按钮之间传递。
点击第一个输入编辑框,当输入编辑框获取焦点时生成软键盘并显示,这时可以通过软件盘进行输入。
点击”打开”或“关闭”,此时输入编辑框丧失焦点,软键盘消失。

注:第一个为单行编辑框,第二个为多行编辑框(可以显示回车)

楼主:
通过修改软键盘的相关类,可以很方便的定制符合自己需要的软键盘,下图显示了数字键盘的实现效果:

楼主:
应用程序目标文件:

楼主:
实验例程中运行程序采用的是U盘拷贝,root登录后DBGU加载调用的方式
1、将目标文件拷贝到U盘
2、开发板上电启动后输入root登录

3、插入U盘,输入df查看设备

4、进入U盘所在目录

此时可输入ls查看U盘下文件

楼主:
接上贴:
5、此时输入 ./input -qws  即可运行程序(其中input为目标文件文件名,若此时出现Qt配置错误,可手动. run-qt485.sh
完成QT配置)

网友A(2015-07-31):
分享份源码呢。正在学习软键盘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