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19):
CCS4.12编译后出现的一条警告: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Timer0_Test/SRC        Timer0.c        line 88        1390096807034        286

网友A:
这是最后一句话要空一格。

楼主:
最后一句是指最后一条指令与{符号之间吧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求指导啊

网友C:
在你每个.C 文件最后一句话末尾按一下Ente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