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20单片机,16,17脚接晶振,5脚是地,带有AD功能,求解

楼主(2014-01-19):
有一板子上单片机,DIP20封装,16,17脚接晶振,5脚是地,好像带有AD功能,求解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A:
查查 是不是pic的单片机

网友:
管它什么单片机,随便一个满足要求的单片机经过PCB板进行脚调换。写上程序,还不行?

楼主:
有一部分电路看不懂,看懂了就可以自己编

楼主:
IC为cd4060[/b]

网友B:
台系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