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有关一条语句,麻烦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4-01-19):
如题,感觉对
asm("     ESTOP0");                 // Uncomment to stop the test here
      for (;;);

不是理解,看资料说是可以把处理器挂起,

我不明白的是 asm("     ESTOP0");    如何使仿真器停止呢     ,连接仿真器之后 ESTOP0的值时0  还是1呢

后面的是死循环不也会把程序停在此处吗? 那停止仿真和程序停留在这有什么区别呢

那到底起作用的是这两条语句中的哪一条呢

我用2812芯片,进入一个中断,发现asm("     ESTOP0"); 这条语句和for循环的作用差不多,都是卡死这那不能往下走了
没见仿真器停止工作啊

麻烦知道的帮忙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A:
参考理解:
在仿真的时候用来挂起CPU的指令   连接后应该是0吧  为1挂起CPU
在烧写时如果此句还在  就当做一句NOP   只是多一个CPU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理解:
在仿真的时候用来挂起CPU的指令   连接后应该是0吧  为1挂起CPU
在烧写时如果此句还在  就当做 ...

CPU挂起是什么现象,为什么我在程序里把它留在那执行的话,感觉它就类似于一个死循环,就是程序跑不出来,烦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挂起是什么现象,为什么我在程序里把它留在那执行的话,感觉它就类似于一个死循环,就是程序跑不出来 ...

挂起应该是不在运行   你可以在挂起后测测想CLKOUT这样的引脚 有没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