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52 + ADS1232的应用时读到的数据始终为0,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9):
现在我在使MSP430G2452连接ADS1232采集数据,在对AD初始化复位后RDY脚被AD芯片拉低,但将连接处理器与AD芯片的RDY线断开时  处理器这边是高电平  而AD的RDY脚为低电平  只有将PWDN脚置0时RDY脚才为高。程序初始化代码:ADPDWN_OUT |= ADPWN;
ADDELAY(100);
ADPDWN_OUT &= ~ADPWN;
   ADDELAY(100);
    ADPDWN_OUT |= ADPWN;

ADRDY_OUT |= ADRDY;
ADGAIN0_OUT &= ~ADGAIN0;

下面的给RDY脚的复值被AD芯片拉低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已经被这个问题折腾了好几天了,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帮忙顶
连到一起  AD端只要输出低 430肯定被拉低
确认一下  这两个脚是否要连到一起  有时候也与电流有关系   之间可以串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