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用28335设计电子琴的问题?

楼主(2014-01-19):
之前编过一个按键矩阵的程序,和一个蜂鸣器播放生日快乐歌的,现在想编一个电子琴,利用按键来控制发声,想把之前的两个程序综合一下,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按键矩阵的实验#define SET_KY4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 1   //Y4拉高
              #define RST_KY4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0 = 1  //Y4拉低
用到GPIO0口来实现扫描,而蜂鸣器也用到GPIO0口控制蜂鸣器的开关,所以这样怎么办呢?
我的程序出现错误: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ianziQin.out" not built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两个报错还没遇到过。
你可以这样来的,if去判断对应的io的电平,高就唱歌,低的话就做别的。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 = =1)//这句话就会检测高低电平的。
   {   }
else
   {   }

网友B:
这就不好做了  如果把按键和蜂鸣器驱动同时接到IO口  不用跳线选择的话
你按下按键或放开按键   蜂鸣器会发声吧
先作为输入口去扫描键盘   如果有按下  改变IO口为输出口  驱动蜂鸣器
可能会有冲突  可以试试
错误不太确定

网友C:
这类错误没遇到过。2个控制用的同一个口吗。建议用2个口。另外至于程序应该是你那里没有设置对。你再改改。

网友D:
remain是个函数?

网友B:
你给出的error   我感觉前面还应该有关于此error的提示吧

网友E:
这么奢侈……我拆过几个,都是掩膜ROM的,估计是4/8位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错误没遇到过。2个控制用的同一个口吗。建议用2个口。另外至于程序应该是你那里没有设置对。你再改改。 ...

开发板上是按键矩阵中庸的IO0,蜂鸣器也是IO0,这个可以改吗?那个开发板上模块对应的IO不是固定吗?

网友F:
有没有定义的变量,看看你的全局变量 或者说函数的声明有没有做?

网友F:
这不是程序的问题,绝对是你变量的声明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