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卡死问题!

楼主(2014-01-19):
有哪位大手在用CAN总线的时候出现总线卡死问题!!!!      可以告一下我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A:
你说的卡死是什么现象
自己软件上多查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卡死是什么现象
自己软件上多查查问题。

哦~谢谢~不过你在玩CAN的时候遇到过一些什么类似于总线卡死这类现象没?

网友B:
友情帮顶。
其实我就是看看我新上传的头像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不过你在玩CAN的时候遇到过一些什么类似于总线卡死这类现象没?

基本没啥问题啊

网友C:
CAN是可以自闭锁的,一般只是单个节点断,不大可能影响整个总线

网友D:
主要是通信的东西就有可能出错,只是几率大小而已,可以在程序中加一些超时判断,万一卡了就复一下位,希望对你以后用

网友E:
不太理解卡死的意思。是指CAN模块还是程序。
如果物理连接有问题,可能死在等待标志位
如果有信箱中断不处理,也可能造成程序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通信的东西就有可能出错,只是几率大小而已,可以在程序中加一些超时判断,万一卡了就复一下位,希望 ...

程序中我加了发送超时判断了~谢谢!主要是不想去硬件复位?可以软件复位么?不太会,麻烦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中我加了发送超时判断了~谢谢!主要是不想去硬件复位?可以软件复位么?不太会,麻烦教一下~~~ ...

我说的复位是指的软复位,也就是把CAN重新配置一下,重新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复位是指的软复位,也就是把CAN重新配置一下,重新使能

是的,但是那个程序是不是有专门的寄存器去软复位或是函数?
谢谢~

网友F:
这只能说明楼主的硬件电路或软件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那个程序是不是有专门的寄存器去软复位或是函数?
谢谢~

我的处理是重新初始化,你也可以试试只把邮箱使能关掉再打开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处理是重新初始化,你也可以试试只把邮箱使能关掉再打开会不会有效果 ...

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先说说你的重新初始化指的是什么意思,又具体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先说说你的重新初始化指的是什么意思,又具体代码?
...

我都说的这份上了,还需要。。

程序是你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说的这份上了,还需要。。

程序是你写的吗?

额~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程序是我写的~呵呵~
关于初始化,我的理解是把CAN的配置与发送(或接收配置在一起。。。)或是直接硬件复位。。。把邮箱使能关掉再打开会不会有效果,这个我会。。。主要还是你说的那个初始化。。。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悟性较低。。。我现在也是新手,1994年的。。。sorry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程序是我写的~呵呵~
关于初始化,我的理解是把CAN的配置与发送(或接收配置在 ...

话可能说重了,新手的话多看看别人写的程序,Ti官网上提供代码示例的下载,可以Down下来认真推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可能说重了,新手的话多看看别人写的程序,Ti官网上提供代码示例的下载,可以Down下来认真推敲 ...

想多了,我只是陈述一个铁的事实~呵呵~还是把你说的那个初始化说清楚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G(2014-04-29):
楼主可能硬件上存在问题,CAN总线是不是过多的添加了TVS管或其他器件,造成CAN网络容性变大,波形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