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亭TDS510 JTAG Emulator不能识别

楼主(2014-01-19):
最近手上有一只Wintech TDS510 JTAG Emulator-USB的仿真器,但是连接电脑USB没有一点反应,不能识别新设备,请问一下又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驱动安装好了没有  安装驱动之后再看看电脑设备管理器下有没有出现

网友B:
建议你到网上搜索一下,驱动之家应该有;可以多下几个,只有试用看那个驱动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