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温控器程序需要多大ROM的单片机

楼主(2014-01-19):
刚上手在做一个空调设备上用的简单温控器程序,可能是我程序写的不好,用的是4K ROM的三星的单片机,写了一半ROM就快不够了。就写上了按键扫描,LCD显示,NTC传感器取值处理,定时开关机等等。还没写主输出控制(PI输出),24C02的通讯,PWM输出模拟直流电压。
运用中发现三星的单片机三字节的指令很多,现在写了1000多行(用汇编)
请问有做过此类产品的朋友,需要满足我这些要求,大概需要多大ROM的单片机?

网友A:
一般8K足够了,4K比较勉强。

网友B:
这个也很难说,要是用液晶显示的话,程序就大了,数码显示就小一些。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哪款三星的, 但是还是推荐使用 ABOV的MCU  性价比不错 , ROM大就是其中之一的优势,有兴趣 加我

网友D:
写了这么多用1K很正常,一般按键、显示、NTC表格和测量是比较费代码的。

网友E:
我那些客户一般用8K的空间

网友F:
加PID,一般8K够了,不加PID,4K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了这么多用1K很正常,一般按键、显示、NTC表格和测量是比较费代码的。

你好,NTC做表格和取值,有没有简洁方法,给个思路?
现在写的占了很多ROM空间。0-100度测温,0.5度分辨率。
现在是这样做的,放0-199到表格,将取出的NTC传感器AD转换后的D值补上与表格中实际温度值(乘2)所存地址的差值,查表得到实际温度(乘2)的值,将取到的这个数除2,有余则测量温度末位0.5度,无余则测量温度末位0.0度。:L
是不是觉得此方法太笨了啊,呵呵!

网友G:
换个大点的嘛,差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H:
感觉你4K的本身就是找死的节奏了,你那功能不少了,8K写的不好的话也不一定写得完。当然我这不过是以C语言的角度,如果你汇编的话可能会少点

网友H:
:lol不过感觉8K还是不够,换16k的吧

网友I:
三星的?1t单片机?

网友J:
三星的8位单片机都停产了,还在用那玩意,纯属作死的节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NTC做表格和取值,有没有简洁方法,给个思路?
现在写的占了很多ROM空间。0-100度测温,0.5度分辨 ...

对于NTC表格来说,如果不能接受按照1度做表格的代码量的话,可以按照5度做表格。

网友A:
NTC表格,要求高的1-2度一个点,要求不高的5度一个点。
先查表比较,找到在哪个区间,然后计算区间内的温度。
超过4K的程序,用汇编是很累的,肯定要用C了。

网友K:
用51 4K够,见过PIC16C57的带PID的温控仪,2KROM

网友A:
PIC16C57的温控表,一般是位式控制的,PID控制的也是最简单的算法。
PID温控表,51系列的,最好8K,4K也可以。

网友L:
带简单LCD显示8K也够了,瑞萨MCU不错,有AD,LCD Driver,抗干扰性好,性价比不错,有需要可以QQ交流(343620676)

网友M:
看具体的模块把,用串口就小了

网友N:
我觉得你的东西不是很简单呀 用中颖的吧 0819带lcd驱动的 8k 随便你怎么写

网友O(2014-02-28):
本人写的,LCD显示+24c02+过零触发+温度显示+温度控制
http://img04.taobaocdn.com/imgex ... XXXX_!!20511295.jpg
4k,不过是汇编

网友O:
补充一下,再加PID共4k。

网友P(2014-04-18):
4K足够了,

网友Q:
还是大点比较好

楼主(2014-08-26):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程序已经编完,汇编弄的,整4K,搞了好久,呵呵!用的PID控制是简单算法。有PWM输出,因为单片机支持ROM用户烧写,省掉了24C02,省了不少代码。
最近在学C,如有几位朋友说的感觉用汇编,编这么大的程序很吃力啊!

网友R:
4K的代码差不多够的,需精简好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