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把一个函数固定到flash地址编译问题

楼主(2014-01-20):
想问大家一下,STM32F中怎么把函数固定到自定义的flash地址(如固定在0x08001000)
比如,我想把
void calc(void)
{
        u8 i;
        i++;
}
这个函数固定到0x0800F000内存当中,要怎么实现呢?

另外我试了一下,可以把变量定义到固定地址当中,方法如下:
u8 temp  __attribute__((at(0x0800F000))) = 0xAA;

这样编译好后,0x0800F000里存的数据就是0xAA了
用同样的法方,把函数定义到0x0800F000里面,就会报错,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用 连接命令吧. 看一下编译连接手册.

楼主:
链接命令能单独对一个函数设置吗?

网友A:
是的, 通过段地址的方式控制.

网友B:
话说,想法不错,但是你要确定你程序在你想跳转的地址(0x0800f000)处编译器没有设置其他函数或者变量。链接脚本。。。。。。

网友B:
上面你的给temp一个值不会出错而给函数一个地址会出错的原因在于:在编译的时候,函数和变量的地址都放在符号表中,就是说真正访问函数和变量是通过地址访问的,你给内存地址里放数据是没有问题的(0xaa),但是你强制把编译器分配给函数的地址换成你想要的地址(0x0800f000),你让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上哪里找函数去?其他的模块都认为函数在A地址,可函数却被你强制转到0x0800f000处去了;所以就出错啦。看编译原理。。。。。

网友C:
建议lz把程序放到后面的地址,你给的地址太靠前了,可能会有大问题,可能会和一些别的数据有冲突,一开始的地方好像是引导程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