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原理,尤其AD620之前这部分电路功能及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20):
哪里弄得电路

网友A:
op07做跟随,为ADC提供基准电压

网友A:
PT和100欧电阻间或许应该接个地,PT是什么

网友B:
是应接地,才构成测量桥.PT100,热敏电阻

楼主:
它的等效电路该怎莫画呢?或者进入AD620的电压差怎么计算,能否给个计算公式?谢谢各位

楼主:
原电路的PT100是四线的,其中2个线共点接地,另两个线如这张图所画。我想使用2线的,如果是桥路,它的等效电路该怎莫画呢(画成桥路的,易看易懂的那种)?另外这个电路进入AD620的电压差怎么计算,能否给个计算公式?谢谢。我很着急,

网友C(2014-02-21):
推荐一些类似的问题(都已解答),供楼主参考哈:http://ezchina.analog.com/search ... =&numResults=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