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CAN通信

楼主(2014-01-20):
同样的CAN收发控制器,用不同的控制芯片能实现通信吗?一个用个STM32,另一个用ARM7.

网友A:
看标准了
CAN也分很多标准的,一般可以通讯上的

现在很多设备都是CAN接口,你总不能去拆人家机器,看啥芯片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
CAN收发控制器都遵守 CAN 协议. 可以同时在 CAN 总线上. 波特率和扩展模式相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准了
CAN也分很多标准的,一般可以通讯上的

恩,我想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
CAN收发控制器都遵守 CAN 协议. 可以同时在 CAN 总线上. 波特率和扩展模式相同就可以了 ...

恩,应该这样,只要供电电压相同应该没问题,只要遵循CAN的差分机制就好了!

网友C:
供电电压不同也无问题,因为CAN Bus是差分信号,控制器外面都需要加收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