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华为的电力猫吗?开微波炉就掉线

楼主(2014-01-20):
有人用过华为的电力猫吗?开微波炉就掉线、如何破?
不是说已经通过国家电网的检测了吗?

网友A:
也由可能你的微波炉 不合格

网友B:
电力猫不好使吧?仅仅过空开信号就衰减不少了.而且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就要过两个空开,如果再开微波炉这种电器,更不得了了

网友C:
电力线载波通讯技术跟线路路况的关系实在太大了。入网检测有个线路标准,如果你的线路满足标准或高于标准还出问题就是Modem厂家的问题,否则则是你的问题。就楼主的情况看,显然,你的微波炉才是问题。

网友D:
在微波炉的插座上加个线圈吧。

网友E:
不懂,谁解释下

网友F:
建议找微波炉的电路分析一下

楼主(2014-03-03):
合格微波炉,
L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