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的电源设计不合理会导致整个板子发热严重么?

楼主(2014-01-20):
RT,现在板子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就是特别热,过几分钟,就开始烫手了。

板子的电源分布如下如,都用的LT 的电源芯片 转来转去的。、。

总共用了15个电源芯片,请问大婶们,板子上的电源设计有什么原则么?不合理的设计会导致发热严重么
??

网友A:
发热 那是你设计的余量不够
2 板子布局也由关系,散热没做好

网友B:
楼上正解,每一路电源必须严格计算,留够裕量

另外,jj版主签名很霸道,竖着看,我什么也没说,不准和谐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每一路电源必须严格计算,留够裕量

另外,jj版主签名很霸道,竖着看,我什么也没说,不准和谐我 ...

是指电流大小余量么?
还是指的功率大小呢?

你是说:想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电流大小余量么?
还是指的功率大小呢?

其实电流和功率也算是一回事,任何项目在做方案的时候肯定得有单独电源的设计,如果功耗实在太大就得考虑加散热措施了

网友B:
jj版主,我可什么都没说

网友C:
算下管子的功耗。
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重要保证。

网友D:
先要计算一下发热功率,如果发热功率确实较大,那就要加强散热措施。如果理论发热功率与实际不符,则说明你的电路存在设计错误或故障。

网友E:
用的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要看余量,也就是开关电源功率和实际使用功率;
线性电源要看(Vin-Vout)*I。
无论哪一个,都要注意散热。
有的可以依靠板子散热,有的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F:
LZ估计都是用线性电源吧

网友G:
怎么跟我一样?不算就直接画板子??

版主的名字貌似是想干豆豆啊

网友H:
呵呵,以后我可不能糊涂了

网友I:
电源转换次数太多了,损耗得有多少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每一路电源必须严格计算,留够裕量

另外,jj版主签名很霸道,竖着看,我什么也没说,不准和谐我 ...

我也什么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