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问C语言,如下函数

楼主(2014-01-20):
(无正文)

网友A:
读取 P1.0 的电平, 从编程的角度看有点疑惑吧, 这是应为 51  的准双向口特性导致的.
要读端口的电平, 必须保证端口锁存器置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 P1.0 的电平, 从编程的角度看有点疑惑吧, 这是应为 51  的准双向口特性导致的.
要读端口的电平, 必须 ...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读取P0^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