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定位 寻求帮助

楼主(2014-01-20):
各位大大  本人买了  深圳微科的 VK1613HX  的 模块  自己玩玩 GPS 定位。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
1: 读出的经纬度不断的变化,变化的幅度还挺大;
2: 在百度地图上按照 经纬度进行 查找,偏差很大 有几公里的偏差。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若有苏州地区或附近的朋友  用过GPS  还请留下联系方法。希望当面请教。

网友A:
1 你的天线是什么类型的, 外置还是内置?
推荐使用ublox 的模块

网友B:
这个就不好说了,用成熟模块的话基本不会很差啊。看你自己玩肯定是外置天线了,应该也没什么其他的干扰。

网友C:
外置天线接收会有一些偏差,我的大概在100米左右,编写程序的时候自己调一下位置信息校正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天线是外置的天线

网友D:
漂移较大,说明接收信号不强,如果是室内,是正常现象;
如在室外,请检查天线的增益/供电,模块的电源,模块的PCB走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漂移较大,说明接收信号不强,如果是室内,是正常现象;
如在室外,请检查天线的增益/供电,模块的电源,模 ...

网友F:
用指令看看星数和场强,接收条件必须满足。

网友G:
楼主是不是在室内实验的?

网友H:
大侠们,都玩过GPS啊?

网友I:
GPS是很成熟的东西了,偏差大主要有两个原因:
1、收到的卫星数太少,信号太弱。
2、百度和谷歌地图都依法添加了人为误差,但提供了坐标校正网络端口,我在去年的一个项目中验证过,校正后精度满足要求。

网友J:
去室外试试,接受的星数不够有可能导致

网友K:
变化大估计信号不好吧  第二个问题什么意思,有可能跟第一个问题是一回事,也可能是因为天朝神奇规定故意做偏原因。

网友L: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