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310

楼主(2014-01-20):
最近公司给出个项目,用的芯片是C8051F310,但是本人对此芯片真的一无所知。望大神求教个方法,针对这个芯片,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或者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有问题,再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先熟悉这个芯片有哪些功能,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B:
你们公司之前应该有这个程序的代码吧,照着扒不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之前应该有这个程序的代码吧,照着扒不会吗?

程序是有的,但是我想系统的学习下,但是不知道怎么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手册

手册有是有,我也看了。但是对我学习这个芯片,感觉效果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手册的知识面太广,而我这个项目只需要几个功能。我也针对功能看了下手册,但还是不是特别的理解。申明下,本人51也是刚刚开始接触。所以求各位大神,具体怎么学,指条明路

网友D:
c8051f310是新华龙的单片机,新华龙单片机的资料在官网上都有,例程也都有,特别是“应用笔记”。你先看看各个模块怎么应用,静下心来看看手册你就明白了。就是仿真器不太好用,习惯了就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网友E:
需要时间积累的!

网友F:
需要哪些功能啊?说出来听听。大家也好帮你分析分析。既然公司让选择这个芯片,说不定有它的道理。这个芯片还是很好用的。静下心来把各个模块调试一下,结合示波器看看程序设计的对不对。

网友G:
用什么功能就看什么功能呗。。我怎么感觉芯片用会了IO和定时器之后能干的事情就很多了,其他的功能都是手册照搬,例程照搬,等用熟了之后再来看理论,你就发现so eazy。。

网友H:
请和新华龙电子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c8051f310是新华龙的单片机,新华龙单片机的资料在官网上都有,例程也都有,特别是“应用笔记”。你先看看 ...

正在尝试接触,不过好多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哪些功能啊?说出来听听。大家也好帮你分析分析。既然公司让选择这个芯片,说不定有它的道理。这个芯片 ...

主要是用到了定时器2,问下大婶们,关于系统初始化问题,问下要不要去喂狗。。。。

网友I:
一点一点的练习,练习多了就好了

网友F:
内部看门狗每次复位后都会启动,所以在初始化代码首先就要关狗,这一点很多刚接触这个芯片的都会忘记。

网友J(2015-04-15):
引用 网友F:
内部看门狗每次复位后都会启动,所以在初始化代码首先就要关狗,这一点很多刚接触这个芯片的都会忘记。 ...

在吗?

网友K:
C8051f系列需要JTAG,需要注意看门狗~
不过C8051F系列初始化过程可以用软件自动生成,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希望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