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码管动态扫描数字显示不清楚

楼主(2014-01-20):
请教各位,上图中我用C8051F340单片机控制,数码管位选端并没有用三极管驱动控制,段选则是通过595芯片发送数据,T2定时动态扫描,现在的问题是,数码管显示数字时不该亮的段位总是微弱的隐隐发光,初始设置的扫描频率是100us,我将扫描频率改成50us和200us是效果都没什么变化,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

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可能性大,可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一直觉得是扫描频率的问题,现在改了参数后还是这个结果。。。

网友B:
时间再改大点试下,还有要加上消影语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可能性大,可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一直觉得是扫描频率的问题,现在改了参数后还是 ...

肯定要从消隐入手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再改大点试下,还有要加上消影语句。

解决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从消隐入手去处理....

果真是消影的问题,学习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