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循环模式和CPU同时读取寄存器有影响吗

楼主(2014-01-20):
程序为DMA读ADC1十六个通道的采样数据,DMA使用循环模式一直读ADC1_DR寄存器数据到ADCDATA[16]。CPU读ADCDATA[]时,如果DMA正在写入,两者会冲突吗

网友A:
总线会互斥的,所以对同个结果读取时不会冲突,但你不无法确认结果是哪一轮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所以在写程序的时候, 要识别 DMA 的状态.
可以考虑在 DMA 中断里进行 ADC 数据的处理, 那时候 DMA 已经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所以在写程序的时候, 要识别 DMA 的状态.
可以考虑在 DMA 中断里进行 ADC 数据的处理, 那时候 DM ...

版主讲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