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请教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1-20):
本人在做的一个项目是一个主机带1到8个从机,实时采集从机的数据,基本情况如下:
1.电源没有隔离,牵扯到防爆,总线部分电源经过安全栅供电
2.用ADI的隔离芯片作了信号隔离,两端供电一端是本安电,一端是非本安电
3.主机和从机都分别接地,并且主机从机共地。
4.为节省IO口资源485通信采用的是自动收发电路
现在的问题如下:
1.请问我上面的硬件有何不妥,从机之间会有几十米的距离,是否每个从机都接地(多点接地)?或者从机端不接地,主机接地(单点接地)。
2.通讯有时超时,平时用示波器看波形很稳定,晚上挂机的时候就会出现超时现象。
3.用串口监听软件监听从机RX,从机接收到的不只是主机发送的数据,其他从机返回给主机的数据,这是否正常?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刚毕业做485通信,有点一头雾水

网友A:
485AB线间的电阻有吗?可以去掉看看,挂多了信号可能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AB线间的电阻有吗?可以去掉看看,挂多了信号可能会有影响的

现在就主机端挂了一个,从机端挂了120Ω之后会出现严重的通讯故障,所以就去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楼主要给出具体电路,显然存在设计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主机端挂了一个,从机端挂了120Ω之后会出现严重的通讯故障,所以就去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

只在最后一个从站并联一只120Ω的匹配电阻,中间节点不能加终端电阻。

网友C:
通信速率、布线环境的不同,选择的电缆要求也有所不同。

网友D:
阻抗匹配。
120电阻加在信号弱的地方,一般是远端。远端信号弱
你站多的话,多加几个120的,可能就是20欧了,那带的动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给出具体电路,显然存在设计错误。

485部分是这样的,电路对吗,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在最后一个从站并联一只120Ω的匹配电阻,中间节点不能加终端电阻。

恩 我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速率、布线环境的不同,选择的电缆要求也有所不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匹配。
120电阻加在信号弱的地方,一般是远端。远端信号弱
你站多的话,多加几个120的,可能就是20欧了 ...

从站不多,就个位数,我加在近端了。。。等会改过来试试,谢谢回答
对了,一个从机发送的数据另一个从机也会收到这是正常吗?虽然收到之后被丢弃了,但是总觉得会不会有影响?或者总线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赐教

网友F:
你这都供地的,还用磁耦干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5部分是这样的,电路对吗,老师

485接口片的数据输出不能接地,那会短路的,而且自动换向需要注意总线必须加静态偏置,保证总线在静态即所有节点都没有处于数据发送态时总线的逻辑为1,理论门限电平为200mV(由R6、R7的阻值在R5上的分压决定),但最好留点余量。
另外,总线部分与系统存在任何电气连接时,隔离就没有意义,徒增成本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接口片的数据输出不能接地,那会短路的,而且自动换向需要注意总线必须加静态偏置,保证总线在静态即 ...

没法结贴,显示分数没分配完,明明是分配完了  就十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法结贴,显示分数没分配完,明明是分配完了  就十分

可能你的操作方法有问题,也许需要多试试。

网友G(2014-02-19):
可以整点双绞线,信号质量会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