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请教STM32F1,F2,F3,F4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20):
STM32后的F1,F2后或着F3什么意思?

楼主:
有人回复了,怎么看不到?

网友A:
几个系列,越往上性能越高

网友B:
还有F0
内核不同,价格不同,性能不同

网友C:
性价比,资源不同

网友D:
它的产品定义系列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含义。
F1和F2是CortexM3,F3和F4是CortexM4

网友E:
几个系列,F4性能价格最高

网友F:
后面估计还会有更高的,呵呵

楼主:
大家说的只是功能高了,功能多了,但没有说出具体的特点,每个数字代表的涵义

网友G:
F0  MO的内核
F1 F2 M3的内核
F3 F4 M4的内核

F1 F2,F2为高档的M3,主频120
F3、F4,F4为高档的M4

网友H:
每种STM32的产品都由16个字母或数字构成的编号标示,用户向ST订货时必须使用这个编号指定需要的产品。这16个字符分为8个部分,下面通过一个例子说明它们的意义:

  STM32 F 103 C 6 T 7 xxx

    1   2  3  4 5 6 7  8

  第1部分:产品系列名,固定为STM32

  第2部分:产品类型;F表示这是Flash产品,目前没有其它选项

  第3部分:产品子系列;103表示增强型产品,101表示基本型产品

  第4部分:管脚数目;

  T=36脚

  C=48脚

  R=64脚

  V=100脚

  Z=144脚

第5部分:闪存存储器容量:

  6=32K字节

  8=64K字节

  B=128K字节

  C=256K字节

  D=384K字节

  E=512K字节

  第6部分:封装信息;

  H=BGA

  T=LQFP

  U=VFQFPN

  第7部分:工作温度范围;

  6=工业级,-40~+85°C

  7=工业级,-40~+105°C

  第8部分:可选项;此部分可以没有,可以用于标示内部固件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种STM32的产品都由16个字母或数字构成的编号标示,用户向ST订货时必须使用这个编号指定需要的产品。这16 ...

这些手册上有,我看到过。

网友I:
不同系列吧,建议看datasheet

网友J:
系列,资源,内核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每种STM32的产品都由16个字母或数字构成的编号标示,用户向ST订货时必须使用这个编号指定需要的产品。这16 ...

STM32F0   - Cortex M0 =>低成本
STM32F1   - Cortex M3 =>最早的系列
STM32F2   - Cortex M3 =>高性能
STM32F3   - Cortex M4F =>高性能,丰富的外设
STM32F4   - Cortex M4F =>高性能(外设与F2相同,有些比F2更多)
STM32L1   - Cortex M3 =>低功耗
STM32W108 好像不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STM32F0   - Cortex M0 =>低成本
STM32F1   - Cortex M3 =>最早的系列
STM32F2   - Cortex M3 =>高性能

回答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