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1-20):
#define GPIO_PMD_PMD11_OUTPUT                ((uint32_t)0x00400000)
请教各位大牛,(uint32_t)后的0x00400000是什么意思呢?是寄存器的地址吗?好像不是。

网友A:
是个常量;把0x00400000 展开成2进制 , 用于给寄存器对应bit赋值。

网友B:
这个当然不是寄存器的地址了,这是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常量;把0x00400000 展开成2进制 , 用于给寄存器对应bit赋值。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想问问,要是这个在nana1xx.h赋值了,是说今后在主程序里调用这个头文件,这个寄存器的值就已经被赋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常量;把0x00400000 展开成2进制 , 用于给寄存器对应bit赋值。

噢,我明白了,原来C语言是通过在头文件里把一个寄存器的所有的值都定义好后,主程序或者函数里调用头文件里的定义名就OK 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我明白了,原来C语言是通过在头文件里把一个寄存器的所有的值都定义好后,主程序或者函数里调用头文 ...

:victory: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我明白了,原来C语言是通过在头文件里把一个寄存器的所有的值都定义好后,主程序或者函数里调用头文 ...

就是这么个意思,小伙子加油

网友B:
头文件啊,这个蛮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