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太神奇了,GPIOC11接了18V竟然没有烧

楼主(2014-01-20):
如题,求解?18V和IO之间有个0603的电阻相连。通电至少1分钟以上。

楼主:
电阻阻值2K

网友A:
以2K阻值算,应该可以耐压到2KΩ*25mA=50V
不烧,不奇怪

网友B:
哈哈,不只是5V容忍啦,居然容忍了18V

网友C:
io都有个寄生二极管,也就比电源高0.几V而已。

网友D:
;P
把电阻去掉试验下呗;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阻去掉试验下呗

兄弟,这实验还是你自己做吧!我焊了半个小时才把芯片焊上去的呢;P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这实验还是你自己做吧!我焊了半个小时才把芯片焊上去的呢

;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2K阻值算,应该可以耐压到2KΩ*25mA=50V
不烧,不奇怪

应该跟I/O的内部结构和配置有关系。兄弟,你这种算法应该是假设IO为0,并且内阻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这实验还是你自己做吧!我焊了半个小时才把芯片焊上去的呢

;P 你这是提醒大家,加电阻啊;P

网友E:
没有那个电阻,早玩完了

网友F:
GPIOC11配置是输出状态吧?如果配置成输入或高阻状态会如何?

网友G:
没那个电阻100%会烧。

网友H:
20MA的最大灌电流,你这才多大,不过当心!多来几个这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包坏。

网友I:
电阻大吧,电流不大就没事

网友J:
你的测试不科学,中间串个电阻不行,要去掉,直接挂18V电源才算数;

网友K:
电阻阻值2K,耐压250V以上都是安全的……。

网友L:
有人从10楼跳下,没摔死;其他人也敢效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