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多路AD切换采集

楼主:
如题,才学STM8L的单片机,发现AD是12位的所以学了上项目,现在开始做一个东西,大致上有3组需要采集的(1路内部温度,1路外部供电检测,还有3路高速采集(用了DMA)),每一组单独来弄就很简单,但现在要不停的切换检测,切换通道的时候是否要先停掉ADC,再进行初始化后再采集吗?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会的可以受教一下?先在此谢过了!

楼主(2014-01-20):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切换通道的时候不需要先停掉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通道的时候不需要先停掉ADC

也就是重新初始化一下通道就ok了!

网友B(2014-03-05):
求详解??在没有内部参考电压的情况下如何测外部供电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详解??在没有内部参考电压的情况下如何测外部供电电量?

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