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关运放的一个射级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各位好,碰到一个关于运放的问题,希望各位路过的帮帮忙,给个建议.。。。
图中VIN为 0-5V输入,运放使用的是LM2902单电源供电,12v的,R1为5.1K,R2为4.7K,R3为2K,最后发现当VIN为0的时候,运放输入脚也是0V,但射级跟随出来的电压为0.6V≠0V。。。

在测量0.6-5V输入的时候,VOUT出来的电压正常。。。

楼主:
对了,VREF的电压为2V。。。。
在使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好像测量0-5v都没有问题。。。汗

网友A:
这就正常了,很显然,单电源,你不能达到地,手册里面会说明极限参数,可以使用双电源,或者可以使用轨到轨

网友B:
3楼已经给出答案了。
纠正一下,这不叫射极跟随器。你的电路里面没有射极。

网友C:
难道输出与VREF无关吗?

网友D:
单电源,轨到轨也满足不了。只能用双电源。

网友D:
如果单电源,要有1V的正偏置。轨到轨也得有0。3V的正偏置。

网友E:
如果这个板有MCU,并且有多的引脚,使用一个引脚,然后用以下的电路,为运放-VSS提供一个<-1V的电压,结果能达到你的要求,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F:
楼上电路也太繁杂了点,电荷泵负电压转换芯片电路很简单,价格也就1元多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电路也太繁杂了点,电荷泵负电压转换芯片电路很简单,价格也就1元多的样子:

...

这种芯片,输入的正电压接运放的正电源端,芯片输出的负电压接运放的负电源端,以前我试过了一次,运放没有工作起来..还是不能等效为单独给运放正负供电

网友F:
这类芯片就是为运放系统的双电源而设计的,楼上运放不能工作是要看你负压需要的负载电流的,电荷泵芯片能提供的电流都不大

网友H:
诚然运放不是R2R的,但是我怎么感觉也和ref有点关系呢?期待大侠解释!!!

网友I:
Vref 干嘛的?

网友J:
我做的运放电路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K:
LZ在输出加2K的下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L:
第一级运放进入非线性区了  和第二级的参考电压无关
如一定要输入在0~5V  建议第一级改为双电源供电   以保证在线性区工作

网友M:
谢谢各位的热心讨论,的确是单电源轨到轨的问题,我换成了OPA4171 就没有问题了。。。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