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EEPROM问题

楼主(2014-01-20):
发现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上电就马上读EEPROM数据,会读错,而且还可能会被误修改。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EEPROM的正常工作电压比逻辑电路高,上电复位信号释放后,逻辑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如果这时候马上读EEPROM,数据有可能是错的

网友B:
你把复位电压调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