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 KE02Z板子AD测温电路方面的疑问

楼主(2014-01-20):
根据官方资料图所示,测温电路中显示的信息意思应该是:90->0.372V;-20->2.879V;25->1.650V
不知道是我理解的有无,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测试出来的结果跟实际不符合呢
请教帮主能给我解答不?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简单解释一下,你的工程工作原理及打印信息所代表的具体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简单解释一下,你的工程工作原理及打印信息所代表的具体意义吗? ...

12位的AD,最大4095
之前显示的
90度->0.372V->461.392731(小数没舍去)
25读->1.650V->2046.50000(小数没有舍去)
-20度->2.879V->3570.832529(小数没有舍去)
当前采集AD值为:1889.000000
这样的话,进行分段线性处理的话,可以估算出温度为26.458553度
但是这个与实际不符合,现如今的南方夜晚室内气温
,肯定是没有这个高的。因此本人就有点不解了,是我一开始对这个就理解有误呢,
还是其它方面被我忽略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位的AD,最大4095
之前显示的
90度->0.372V->461.392731(小数没舍去)

温度对应的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差,不知道,这一点楼主有没有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对应的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差,不知道,这一点楼主有没有注意到?

你意思我测的这个不是电压差了??????
估计有可能 对芯片还是不熟悉 难过没中文

网友B:
看样子两个脚接出来应该是差分输入?应该是这个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两个脚接出来应该是差分输入?应该是这个关系吧

关键现在有点不了解芯片 不知道这两个AD引脚针对内部AD是那几个口 要资料好好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现在有点不了解芯片 不知道这两个AD引脚针对内部AD是那几个口 要资料好好看看了 ...

可以开对应的那两个AD脚再试试,看看两个ad脚采样差,然后和实际对应起来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对应的那两个AD脚再试试,看看两个ad脚采样差,然后和实际对应起来看看对不对 ...

不知道怎么中介绍的0X16对应温度传感器指的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那个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中介绍的0X16对应温度传感器指的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那个传感器
...

这个应该指的是AD内部自带额温度传感器。一般来说··不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指的是AD内部自带额温度传感器。一般来说··不准

何止不准 感觉跑偏18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止不准 感觉跑偏180了

其实用过很多片子的内部温度传感器···都不太准,一般来说是芯片内部温度差不多,不过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过很多片子的内部温度传感器···都不太准,一般来说是芯片内部温度差不多,不过也不准 ...

恩 无所谓了 已经解决问题了 找到资料了
可惜没有中文的 看英文真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无所谓了 已经解决问题了 找到资料了
可惜没有中文的 看英文真累

很高兴看到楼主问题已解决,如无其它问题,麻烦楼主将此贴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看到楼主问题已解决,如无其它问题,麻烦楼主将此贴结掉!

不是不想结贴给分 关键坑爹的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都结不了 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昏 提示结不了帖的 又莫名其妙的结了帖 无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昏 提示结不了帖的 又莫名其妙的结了帖 无语

没事,估计不熟悉,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