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拔4500m PCB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4-01-20):
各位大侠,有谁画过在这么高海拔的PCB吗?需要注意什么啊,还有电气间隙要多少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一PCB问题不大吧
产品外壳的选择和设计要注意,元件选择也要注意

网友B:
如果用电解电容什么的,注意一点,一般的IC注意一下低温环境下的工作状态的。
如果是长期在户外的话,有些敏感的元件真是要小心的。
高原地带,我想几个因素:湿度, 温度, 低压。有很多元件可能特性会改变的。
PCB不太确定的哈,因为个人考虑材质应该不太会影响什么吧。信号的折损什么的,应该不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