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5V的传感器如何通过电路调到0~3.0V

楼主(2014-01-20):
买了个传感器其输出电压范围为-5V~+5V,但是AD引脚只接受0~3.0V的电压,请问如何设计电源调理电路?

网友A:
传感器单独供电,将传感器输出的公共端接另一个5V电源正端,5V电源与AD芯片共地,这样传感器的输出相对于AD就是0-10V,用电阻分压,将0-10变成0-3V。

网友B:
(v+5.0)/3.3

网友C:
-/+5   ->   -/+1.5v   ->  加+ 1.5V  ->   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单独供电,将传感器输出的公共端接另一个5V电源正端,5V电源与AD芯片共地,这样传感器的输出相对于AD ...

您是这个意思吗?传感器(实际上是变送器)要求输入12V的电压,是不是将正端接到17V,将负端接到5V就可以将输出调到0~10V了?
另外,这个5V和17V都要从我单片机上取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5.0)/3.3

大神,看不懂啊,求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5   ->   -/+1.5v   ->  加+ 1.5V  ->   0-3V

这个要用到什么电路呢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用运放。

网友C:
先电阻分压,把5V变到1.5V,然后用把ADC参考源电压3V取一半电压出来1.5V,叠加到+-1.5V这个信号上变成了0~3V。

电路用到电阻分压电路、运放缓冲电路、运放叠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电阻分压,把5V变到1.5V,然后用把ADC参考源电压3V取一半电压出来1.5V,叠加到+-1.5V这个信号上变成了0~3 ...

只用电阻元器件就行了吗,还是要用其他的
我第一次搞这个,能否给个简单的示意图看下

网友D:
赶紧用个运放算了

网友D:
赶紧用个运放算了,这阵用手机不好弄,明天回去电脑上传

网友E:
可以采用楼上说的,分开供电,讲-5V和地相连接,这样输出就相当于0-10V了,然后再分压就好,另外如果不理解的话可以这样。用加法器,再你的基础上加5V再分压,不过这个加法器电压太大。可以考虑先分压使得输出为-1.65--+1.65,然后再用加法器加个1.65V.这样输出就是0-3.3V了。方法很多。看楼主自己选择吧

网友F:
要么如二楼所说,意思就是你要在心里舍弃那个“地”,要只有参考点。
要么就用运放,上面很多坛友都已经把过程写出来了。但是很明显楼主对运放不熟悉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运放时干嘛的。
想把这个问题搞定,先去学习一下运放吧。先去搞懂什么是运放,再去看看什么是同相反相电路,再去看看加法电路。你大概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至于运放的特性什么的,以后再说吧。

网友G:
用运放把-5v填回0,然后取一个合适的放大比将5v变为3v

网友H:
采用运放的加法电路,
还有疑问联系我,392226593

网友I:
奇怪了,如果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比较低,只要3个电阻,就可以把-5V/5V转换到0-3.3V了。
就是纯粹的数学问题。
传感器输出接一个电阻到ADC输入,ADC输入接一个电阻到5V,ADC输入对地接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奇怪了,如果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比较低,只要3个电阻,就可以把-5V/5V转换到0-3.3V了。
就是纯粹的数学问题。 ...

好像这个方法可以啊。
ADC对地接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用个运放算了,这阵用手机不好弄,明天回去电脑上传

不用运放行不行,看楼下20楼的方法行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方法可以啊。
ADC对地接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数学问题,还不会自己思考吗?电路分析最简单的问题。
没有接地电阻,如何同时保证0-3.3V这2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么如二楼所说,意思就是你要在心里舍弃那个“地”,要只有参考点。
要么就用运放,上面很多坛友都已经把 ...

对啊 ,之前没用过运放这些东西,要去看看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运放行不行,看楼下20楼的方法行吗

前提条件 输出阻抗抵

网友J:
衰减+偏置

网友K:
搞一个双电源供电的差分运放,模电书上有,放大倍率是0.3,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L(2016-11-21):
楼主,-5V~+5V的传感器如何通过电路调到0~3.0V最后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