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组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14-01-20):
这个画圈的15M电阻式干什么用的, 没有想明白啊,电阻后面运放的输入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分析一个电路 [修改]

网友A:
15M是直流偏置电路,运放的负输入是1.235V,正输入大约是1.235V,如果内部是PNP管子,比1.235V高,如果是NPN管子,则低。

网友B:
3#说的不错,我感觉15M偏置运放像是M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