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dr2 初始化异常

楼主(2014-01-20):
我的板子上DDR2本来开始 是可以 初始化的,后面突然不能初始化了 ,检查文件 发现  有多处时序未达到要求  ,  主要是  dqs 的    是不是 这个引起 不能初始化了呢   我是用两片  MT47H128M16  组成32bit  的 颗粒    片子 是 v5  95t  后面 发现 用 ip核心自己带的ucf  可以通过  没有时序错误   但用我的ucf  就不能通过时序不满足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DDR初始化只与时钟和复位信号相关。你可以先重点排查这块,应该和输出的时序不过关系不大

网友B:
这个和芯片有关系,你的分配应该不是tiles,管脚可不是认识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