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的HRCAP按如下代码写好怎么只能进一次中断,为什么?

楼主(2014-01-20):
初始化函数:
void sInitHRcap(void)         //add at 16:40 of 2014.1.16
{
        EALLOW;
        HRCap1Regs.HCCTL.bit.SOFTRESET = 1;
        HRCap1Regs.HCCTL.bit.HCCAPCLKSEL = 1;  //HCCAPCLK = PLLCLK = SYSCLK * 2
        HRCap1Regs.HCCTL.bit.FALLINTE = 1;     //Enable falling edge capture event interrupt
        HRCap1Regs.HCCTL.bit.RISEINTE = 0;     //Disable Rising Edge Capture Event Interrupt
        HRCap1Regs.HCCTL.bit.OVFINTE = 0;      //Disable interrupt on 16-bit Counter Overflow Event
        EDIS;
}
中断函数:
interrupt void HRCAP1_INT_ISR(void)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6 = 1;  //add at 22:30 of 2014.1.16
        EALLOW;
        HRCap1Regs.HCICLR.bit.FALL=1;  // Clear RISE/FALL flags
        //        HRCap1Regs.HCICLR.bit.RISE=1;
    HRCap1Regs.HCICLR.bit.INT=1;   // Clear HRCAP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bit.ACK4=1; // Acknowledge PIE Group 4 interrupts.
    EDIS;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2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4;
}
运行仿真只能进入一次中断,而且不易进入,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进入一次中断后需要清楚相关的中断标志位的呀

网友A:
软件清除,清除一次为下次做好准备得

网友B:
查看下你的中断标志的是否清除及时的吧

网友C(2020-05-11):
F28035的中断里面,怎么没有发现HRCAP的中断号,哪位知道的,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