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m32f207

楼主(2014-01-20):
刚接触手势识别,OPENCV手势识别是不是必须基于系统,不能直接在裸板STM32上开发,求指导

网友A:
手势识别与是否使用系统,没必然联系,关键是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势识别与是否使用系统,没必然联系,关键是算法

有没有简单的只要识别两种动作,分别代表两种信号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