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抑制问题

楼主(2014-01-21):
    最近在做LED恒流源驱动电路,电路测试结果用示波器看会有大约100mv的峰值波纹产生,可能导致LED发光不稳定(测试光照度不稳定),后来在输出两端加了两个电容0.1UF和2.2uf的并联使用,测量输出纹波峰值大约控制在30mv左右,频率大约5m的样子,不知这样的电源算不算合适,电源输入24V,输出约3V,恒定电流300ma。小弟做单片机MCU的,对电源完全不懂啊,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30mV 还是略大 一般20mv 差不多。
可以尝试 把2.2 换4.7

网友B:
满足标准的就是合适的

网友C:
我也是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mV 还是略大 一般20mv 差不多。
可以尝试 把2.2 换4.7

后来加了个2200uf的,效果还是差不多,省下的基本都是3M频率的高频信号,要不要串个电感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0mV 还是略大 一般20mv 差不多。
可以尝试 把2.2 换4.7

不会吧,30mV还大吗?
单级PFC的LED驱动怎么活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来加了个2200uf的,效果还是差不多,省下的基本都是3M频率的高频信号,要不要串个电感试试 ...

高频纹波,加大电解作用不大,
看看怎么“减缓开关”可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纹波,加大电解作用不大,
看看怎么“减缓开关”可能有效。。。

提供电源的输入口也加了电容滤波,效果不明显啊。现在峰峰值也就能控制在50M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供电源的输入口也加了电容滤波,效果不明显啊。现在峰峰值也就能控制在50MV左右。 ...

不是控制在30mV了嘛。肿么变成50mV了。。。
可以调整一下开关管的驱动或加一下吸收,电感量调整一下

不过,话说你是什么电路啊,开关频率多少。。。: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控制在30mV了嘛。肿么变成50mV了。。。
可以调整一下开关管的驱动或加一下吸收,电感量调整一下

30mv是波峰值,50mv大约是峰峰值,电路就是一个三极管加TL431电路,TL431模块接在基极和发射级提供稳定2.5V电压,然后集电极接负载LED。电源输入是24V直流的,开关频率不太清楚。第一次做电源电路,实在是困难额……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mv是波峰值,50mv大约是峰峰值,电路就是一个三极管加TL431电路,TL431模块接在基极和发射级提供稳定2. ...

还以为开关电源呢:L
这个纹波应该可以做的很小。。。。可能你24V是开关电源:lol,看看24V输入的纹波。。。
还是建议上图上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开关电源呢
这个纹波应该可以做的很小。。。。可能你24V是开关电源,看看24V输入的纹波。。 ...

嗯,刚才试过了,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直接测量开关电源也由50MV左右的峰峰值,哎,算了,直接买个好点的开关电源算了。太感谢了

网友E:
楼主,你的LED用来干什么用呀?

网友F:
开关电源输出后接π型滤波,再进431。

网友G:
我的方法是加大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