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的自动布线器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4-01-21):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allegro自带的自动布线器,我点了几下,出来的线都是直角啊,有人弄过并保存了相关mannual吗?
感觉在手动布线之前,现用自动布线器验证一下布局,对后期布线有很大帮助。

网友A:
基本没多大用处
除非你电源线 关键的线走完了,然后 剩余的自动。但是自动完了后,还是要手动调整的,还不如一开始 手动呢。
自动 对外观无要求,电路简单的,用用还可以,
但是 既然都cadence 了就不要自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多大用处
除非你电源线 关键的线走完了,然后 剩余的自动。但是自动完了后,还是要手动调整的,还不 ...

羽工来了,
我主要是想用于前期布局验证,器件的摆放是否合理可以从自动布局的布通率和所耗费时间得到对比评价,然后再开始手动布线,这样可以避免因布局不合理导致返工。

网友A:
这一步 貌似没多大用处啊,我没这样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步 貌似没多大用处啊,我没这样做过

呵呵,其实也就是验证一下的事情,一般手动布局时都考虑的差不多了,验证一下可以确保木问题,也不是必须的

网友B:
很简单的板子我用过自动布线,还做了1000套,没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板子我用过自动布线,还做了1000套,没一点问题

额,直角怎么解决的?自动布线前期设置是不是非常繁琐?

楼主:
allegro的自动布线器布出来的是直角,也没有去深究,目前在做的板子直角也能布通,那么理论上手动布线也不会出现太大问题,达到了初期验证布局的目的
结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直角怎么解决的?自动布线前期设置是不是非常繁琐?

布完后可以修改
route->gloss->parameters->convert corner to arc ->glo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完后可以修改
route->gloss->parameters->convert corner to arc ->gloss

Thank you,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