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快速充电技术

楼主(2014-01-21):
之前在这个版块看到某版主发了关于快速充电的帖子。我想,快速充电,应该是从提高电流电压入手,比如手机,如果想要在10分钟把电池充满,这种可能性有吗?
除了提高电压电流,有没有其它理论,比如化学上的,来提高充电速度。

网友A:
主要受电池特性制约,你一秒钟吃一顿饭试试?
我不相信市面的快速充电,以电池寿命为代价的.如果不在乎,那就无所谓了.目前铅酸电池是脉冲,锂电貌似就是加大电流

网友B:
电池技术待革命~

网友C:
目前,电池是易耗品,用1两年就不行了

网友D:
快速充电,都是已损耗电池寿命为前提的,一般正常使用都只能用1你年多电池都会容量降低,内阻增大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把手机电池拿出来,比如说2AH的电池
你用稳压电源,4.2V 5A 充 试试?
关键不是你想多少电流就多少电流能充的,和电池特性 内阻由关。
但是 1C 1.5C 充 问题不大

网友F:
电压一定前提下无节操的提高电流这对器件有损耗,功率太大也不好吧。另外我感觉超级电容不错。用它来代替电池感觉相当好。

网友G:
超级电容是发展方向,目前还是没有突破。

网友H:
电源的确是一块待开发的领域,尤其是智能手机时代来临后,还需要科技人员多加努力

网友I:
快速充电有一条途径,就是将非常多的小电芯串并起来,将非常大的充电电流平均分摊到每个小电芯上,理论上是可以达到快速充电的效果,但是充放电时候要做到每个不同电芯平均分摊电流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没普及。

网友J:
主要是看电池的发展

网友K:
充电电流会随着内阻增大而下降,强行以抬高电压企图增大电流,会导至升温而损坏电池.而电池内阻是由于充电过程中气泡集聚正极板而引发的.所以只要设法不让气泡集聚,就有可能长时间维系大电流充电而不发热.
俺做过一个快充样机,10Ah电瓶10分钟可充70%而只有微温.

网友L:
我做的快速充电器,给150A60的电动汽车充电,只要3小时就可以到90以上,电池微热。前段时间快充,电池电量80%时变慢充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做的快速充电器,给150A60的电动汽车充电,只要3小时就可以到90以上,电池微热。前段时间快充,电池电量8 ...

智能快速充电技术简介20110723-v01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oDpgaP95332Z6VJpoKBGVxP0kfXso3QCP-ylZO5IubYTcM7WjIvnmYUzOJsq3Ww8vKl3RaLscu7NFAgAiOXuqMixJl5_bpHCnfsL670kBO

网友N:
谈了那么多,好像没有一个是针对电池的种类来谈,是特指锂电池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智能快速充电技术简介20110723-v01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oDpgaP95332Z6VJpoKBGVxP ...

????

网友O:
用超级电容做的电池可以快速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充电电流会随着内阻增大而下降,强行以抬高电压企图增大电流,会导至升温而损坏电池.而电池内阻是由于充电过 ...

这么强大。是对锂电池充电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么强大。是对锂电池充电吗?

哈哈,是免维护铅酸电池.

网友B:
那个体积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是免维护铅酸电池.

好吧,我关心的是锂电池

网友P:
:'(
我准备做自主充电系统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快速充电有一条途径,就是将非常多的小电芯串并起来,将非常大的充电电流平均分摊到每个小电芯上,理论上是 ...

搞电的能真么想,呵呵了

网友R:
貌似碳纳米管在日后加入后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R:
这个以后也许会有吧,现在锂电池不知道,好像手机锂电池的充电电流是有限制的,太大了会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