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优势以及应用分析

楼主(2014-01-21):
先说价格吧.
用了下PSOC4,觉得还是贵, 功能相当的M0, freescale, nxp等价格已经降到0.65$左右,而PSOC4要卖到1.3$.
差一倍, 大批量的话, 估计还是没竞争力.
这一倍对很多人来说, 不算什么.但要命的不只是这一倍的问题.
由于价格偏高, 销售链路不畅, 所以你很难从市面上买到芯片. 比如你买NXP的, 官网价1$, 你从华强北可以4元*币买到. 如果你买PSOC, 从国外, 官网1.5$, DIGKEY卖23元一片, 加上快递费35$, 就够你吐血了.那你说国内也有代理商啊?价格怎么样?很遗憾,他们是参照MOUSER, DIGKEY的海外报价给你少个毛毛钱的.没有大的市场, 就没有竞争, 用户就没有谈判的价码.
如果PSOC里面的数字逻辑功能也算上优势的话, 我觉得还是加一块ALTERA的CPLD更加有价格优势. 16个巨宏的CPLD已经降到5块钱以内了.
实际上像国产STC的51单片机, 带模拟信号的, 也就更便宜了.
小批量用户还是可以用一下的.还是贵
那么PSOC的价值在哪儿呢?
PSOC的价值之一, 就是软件和硬件的集成. 不需要写底层的东西, 这样可以快速完成项目开发. 特别适合于那些小项目, 比如测试小系统的开发. 简捷应用的开发.这种应用情形中, 我觉得还是在美国国内用的会比较多. 在中国市场不会太大. 这些人一般水平已经比较高,不把嵌入式但成技术,只是把他们当成工具, 他们只看项目开始到项目结束, 然后有多少效益.中间过程不关心.
比如说, 有个客户想叫我给他开发个控制泵给他的鱼缸灌气, 给我1000元. 那么我知道这个项目就他这个客户用, 没有其它市场需求. 项目完了就拉倒,一小点不完美都可以, 不需要再操心以后维护什么的.那么用PSOC就挺合适.
如果一个项目, 一个公司有大量的工程师做长期维护并优化项目, PSOC就没有特别的优势和必要.
但这种由软件控制灵活组配的方式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会有一大堆的寄存器,如果你想自己写软件去控制的话, 你就等于自取死路. 寄存器太多, 而且寄存器之间的耦合关系非常复杂, 普通人看完DATASHEET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么灵活的组配方式必然导致成本的提高.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PSOC适合那些技术水平很高, 在嵌入式系统搞了很久的高级工程师, 因为他们不需要去深入了解PSOC软件系统里面的东西, 依靠直觉就可以确定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有问题.
对于初级工程师, 如果不了解系统软件底层的运作, 出了问题, 要去跟PSOC的底层软件, 找死吧.
我个人认为PSOC适合小型项目的快速研发,这种项目一般是辅组型的.比如研发,生产的测试治具开发, 工厂自己开发自己用的控制系统里加一个简易的辅组板增强一些功能啊.不会是大批量应用的项目.
我自己用PSOC, 用一天就把软件项目搞好了.项目也很简单,就是设置DAC输出,ADC输入, I2C显示屏接口, GPIO控制. 就算如果用51单片软件, 实现这么多功能要用一天时间也是不可能的. 但问题是我之前做过大量的软件自动化项目, 也就是我们之前做的项目软件有60%以上的代码不是人写的,是自动化生成的. 我自己也写这些自动生成软件代码的软件, 所以我清楚PSOC可能会发生什么, 它内部应该会怎么运作. 但对于普通学生来说,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阻力.

网友A:
很同意你的分析,之前做过一段时间非标夹具,PSOC就比较适合做这种行业,完成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和模拟量采集功能,另外PSOC1价格低得多,还是比较实用的,个人感觉比PSOC345都有竞争力,所以我主要方向都转PSOC1了,总的来说PSOC价格绝对是硬伤

网友B:
PSoC 对需要长期维护并优化的项目也有一定优势,并不需要详细了解到所有涉及到的寄存器,要添加功能优化功能大多可以通过Creator修改project。 其实在没有偏好的情况下选片子,还是看是否适合,还有性价比,PSoC 还有些不成熟的地方,就看后续怎么改进,速度,力度。

网友C:
同意楼主的分析。很有深度和个人体验

网友D:
价格确实不太占优势

楼主:
总体来说,PSOC就像欧阳锋的**功, 功力越来越深, 越来越邪, 终究上不了正道...

网友E:
楼上说的有失偏颇呀 等CY在中国有人气了 局面就会扭转过来了

网友F:
虽然PSOC4存在一些问题 但瑕不掩瑜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G:
虽然PSOC确实价格不占优势 但是用过的人都知道 这个使用起来是相当简单的啊

网友H:
PSOC的价值之一, 就是软件和硬件的集成. 不需要写底层的东西, 这样可以快速完成项目开发

楼主:
软件和硬件集成的应用价值不高.

CYPRESS做PSOC的历史说起吧. CYPRESS以前是做逻辑整列的,比如GAL以及其它可编程逻辑. 后来这个市场逐渐丢失, ALTERA, LATTICE逐渐成来这个领域的大垄断者.比如ATMEL之前也有做逻辑,现在都不做了.
不做就改型,改行.这就是CYPRESS之前那批做逻辑的人开始捣弄PSOC. 当然,最初是很简单的东西, 现在逐渐功能增加很多了.
做FPGA, 里面的逻辑资源怎么配置, 用户是不需要知道的, VERILOG,VHDL写好就可以了. 综合布线软件是个很复杂的软件, 能做好的没几家. 但FPGA的资源配置是很灵活的,成本自然也高得很.但毕竟FPGA在通信这块还是市场很大,毕竟成本不太敏感.

但把这种FPGA里完全自由配置的思路和软件做成组件自由配置的思路对比起来,你可以发现,CYPRESS的这中模式并不理想.
把单个硬件进行配置可能还能接受, 但把整个系统做软件配置, 估计还是有很多问题. 毕竟人的智商是无法通过预先设定的几种模式可以替代的, 哪怕是比较笨的软件程序员.

软件应用是非常灵活多变的, 软件工程师把人的智慧发挥出来,可以创造很多奇异的价值.
但包括微软在内的巨型企业, 都很难为软件工程师提供一个固定的模式. 虽然有很多类似MFC之类的框架模型, 但微软提供很多可以灵活应用的开发方案. 比如虽然有MFC, 但像游戏公司, 确没人用MFC开发.

CYPRESS把软件打包做有没有用呢? 我觉得没用.
CYPRESS建立自己的软件平台, 实际上就是在另搞一套新的概念, 新的术语,新的....
这对用户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等你系统的理解CYPRESS的那套概念, 别人都读完一个研究生教育了. 连微软定义的一些东西都未必能被接受, CYPRESS能么?
未来嵌入式软件系统的趋同, 这是必然的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ARM击垮了很多MCU的原因之一.
既然功能相同, 为什么还要搞这么多套东西?
ARM+OS还是主流,这个OS自然是指通用普及的OS.而且这个OS也会趋同.
CYPRESS自己搞的那套很麻烦的.比如, 你可以通过图形方式来配置资源, 但如果你想时分复用数字总线, 模拟总线, 你还是得写代码, 改代码,...
而改代码, 你得熟悉CYPRESS里面生成的一大堆代码,(很多是垃圾代码), 比如你用PSOC5, 的芯片, CYPRESS的代码有#if (PSOC3...). 写一个UART的东西, 一大堆代码, 涉及各中UART模式,格式,收发是否中断, 收发是否有缓冲,有该怎么做,没有该怎么做, 有的话, 环形缓冲区有是....10行代码里,可能只有1行是你需要的.而且我之用PSOC5,你把PSOC3的鸟东西弄过来做什么, 我又得去了解一下PSOC3? 代码是膨胀的很快....
写过软件的工程师都知道,宁愿自己写,不愿意自己改别人的的代码, 维护别人的代码是非常累人的事情.
像很多嵌入式系统, 面向应用的层次上(OS不算),自己写代码, 要比复用别人的代码成本低得多.
这就是说CYPRESS在推销他的复用代码, 而这些代码又不是人们关心和需要的重点...
所以我认为CYPRESS走错路了. 有时用PSOC开发小项目确实快,但那都是太简单的东西, 比如读个GPIO, 弄几个灯, 读几路模拟量. 只能搞简单的, 功能一复杂, 你要做的工作量就级数式膨胀. 所以应用PSOC的浪费非常大. 一个PSOC4,做的工作可能就是2051都可以解决的. 但PSOC总还是有市场, 就是对于那些时间比芯片重要的工程师来说, PSOC是个不错的选择. 比如那些工资上万的工程师, 他耗费一天就500元的损失, 几个芯片贵一点算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经常干一些花大钱办小事的活, 比如我买的一套羊料西服, 10年前的价格是6000多,那个适合工人工资才500多, 但那套西服没穿几次, 就过年穿穿吧. 大部分时间还是穿80元一件的地摊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有失偏颇呀 等CY在中国有人气了 局面就会扭转过来了

psoc都搞了10多年了.
到现在还没什么结果.
C8051F比PSOC年龄短, C8051F现在就像垃圾芯片一样,到处都是. 还有TI的MSP430, 你看看是不是像垃圾一样, 假货,翻新货,散新货, 到处都是. 为啥? 用的多啊
PSOC你在国内看看能买到几个型号?
CYPRESS应用比较多的可能就算68013USB了, 价格也下来了.
很多公司10个项目9个亏, 对用户来说, 那9个项目就是害人, 特别是那些学生, 前几年被毒害, 后面的人生路就很难走了

网友I:
各有所长

网友J:
估计很快就要用到PSOC4了 虽然在国内感觉确实有些小众 但产品的确是不错呀

网友K:
楼主分享的非常一针见血

网友L:
写的很好 期待楼主多写一些类似的文字吧

网友M:
认同楼主的观点 价格确实小贵呀

楼主:
术业有专攻,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CYPRESS自己一班人,在嵌入式系统里只能算是个半路出家的货色, 确硬要打肿脸称胖子.
NXP(以前的西门子半导体和飞利浦半导体合并的), FREESCALE(以前的MOTOROLA的半导体部门, 在PC出于386时代,曾经有以POWER PC替代INTEL X86 PC芯片的势头), 这些都是曾经顶呱呱的半导体厂家, 和他们相比, CYPRESS在CPU领域算什么?别人生产CPU的适合, CYPRESS还只是在卖存储芯片为主的一家小公司, 现在也没有高性能的CPU.
那些大厂都没有搞(没搞自然有别人的原因)自己的一套嵌入式平台, 难道你CYPRESS就更有必要搞一套?
MDK, IRA都是业内非常成熟的嵌入式开发平台,无论从性能, 功能,稳定性来讲, 暂时都没有其它企业能企及的.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储备也很难被人短期超越.
CYPRESS一小班人(这班人,很有可能是CYPRESS想裁掉,但有没法裁掉, 只好贴点钱让他们搞呗)自己拼凑一些开源工具,把界面封装一下,再投一些钱包装广告一下,就搞出很多玄乎"创新",实际上,这里需要提示一下, CYPRESS的代理商是否真的能从PSOC里赚到钱很难说, 但这些代理商可以互相利用一下CYPRESS的品牌, 提升一下自己的代理形象可能是更重要的商业目的.
CYPRESS的PSOC是很有问题的,有些问题是致命的,潜在的. 非常危险.比如说编译器和连接器有问题.(相比, 界面操作的一些问题都不太重要)
举个例子吧,
uint16 F1(uint16 p1)
{
.....
}
uint8 F2(uint8 p1)
{

}

void main()
{
uint32 x = F1(0);
F2(x);
}
上面这段代码是我的一个项目中的类似代码, 在CYPRESS的PSOC里运行是有问题的,好像是系统跑飞了. 调试工具也死到. 我没有具体分析, 但感觉好像是uint16类型的参数转成uint8的参数的时候, 编译器的错误导致堆栈错误.我的解决办法是修改函数参数, 都改成uint32, 这样就能继续运行了. (我考虑过是否堆栈溢出问题, 但调试显示好像不是堆栈溢出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种基本类型的自动转换是编译器应该完成的最基本工作.所以这些是非常要命的.
像文档不全, 错误比较多, 我觉得这些都无关大体(毕竟资料也有个完善的过程,技术支持能到位就可以), 但像编译器有问题, 就很恐怖.
cypress 的PSOC自己集成的好像是GCC编译器,开源的. 我觉得ARM处理器的编译连接工具, 最保险的还是用ARM公司自己的.
新版本的MDK好像都下载不到PSOC ARM系列的芯片型号了. 推测是CYPRESS已经不再投钱跟IAR, MDK这些软件合作, 打算把钱省下来自己搞一套.
我觉得这是危险的.
NXP, FREESCAL 这些大厂都跟IAR, MDK合作, 为什么你CYPRESS就不可以呢? 凭什么你个毛头小孩就能凭空搞出更厉害的东西?

要做到自由配置,就会导致应用复杂化, 要减少复杂性, 搞一套图形界面配置工具最好的办法.
套路化的,简单几个模式的图形化配置组件又把功能灵活的硬件设置给固定成几种呆板的应用.
所以,功能回到了原点, 但价格和复杂性, 可靠性没有回到原点, 变得更糟了.

闭门造车, 这就是我给PSOC的总体评价.
如果CYPRESS把不成熟的产品推销给客户, 我觉得那样是没良心的.

网友N:
lz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很同意你的分析,之前做过一段时间非标夹具,PSOC就比较适合做这种行业,完成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和模拟量采 ...

PSOC1价格还是挺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