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Delay函数怎么计算时间的?

楼主(2014-01-21):
void yanchi(Uint32 t)
{
        Uint32 i = 0;
        for (i = 0; i < t; i++);
}

网友A:
这个只能估算了   还可以借助CCS中的CLOCK功能计算一下
Profile下的Clock使能

网友B:
CLOCK功能是什么?
没听说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OCK功能是什么?
没听说过啊

可能控制时钟的  我没找着  可能是4.2版本的  找到profile了  没有那个

网友A:
4.2的版本   明天去看看   应该是有的
还可以借助BIOS下确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