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信号18B20和AM2305的问题

楼主(2014-01-21):
18B20,AM2305是温湿度一提传感器,都是单总线通信。5V供电。我们在这两款传感器的供电端加上了共模电感就是一种绕线的磁环后 30%的产品出现传感器采集不准,数据错误的显现。严重的时候直接AM2305使用不久就坏掉。我们去掉电感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想问的是这种共模电感应该是抑制电源端干扰的,为什么会对传感器造成影响呢?

网友A:
AM2305 的质量问题 ???

网友B:
电源端干扰如果不是很严重严重可以不用共模电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2305 的质量问题 ???

去掉 磁环 AM2305 就不会坏。

网友C:
抑制电源端干扰的设想是没错的,但是磁环绕线电感也会引入干扰,现在引入干扰的破坏程度比你想要的抑制干扰还要大,有些时候,电感类器件在某些应用场合是要考虑天线接收的。

网友D:
串电感相当于把两个元件的地分开了 处理器的地和传感器的地不是一个地了所以会造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