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出24V给变送器,但是24V回路中电流不稳??

楼主(2014-01-21):
  开关电源电路中,为什么24V会在接通电源后,一直缓慢上升呢??其中有块电源板的24V还波动很厉害,导致输出电压给变送器的电源不稳,测得变送器的回路中的电流不稳定,我想知道会是什么元器件导致这话总情况的?因为我这一批的电路板用了部分新的元器件的,会是元件更换的原因吗?求助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贴图来说话

网友B:
IC需要高压启动的话,看一下是不是启动电阻太大,或IC供电电容太小。。。
检测IC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有软启的话,看是不是软启时间太长。。。
看一下是不是输出电容太大触发过流保护。。。

网友C:
什么情况呀,仔细说说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D:
电压缓慢回升,肯定是储能元件的作用,看看你的板子上的储能元器件检查检查。不要忽略最基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来说话

下面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呀,仔细说说大家一起看看

图中下面那个24V接的是4-20mA输出的变送器,我用万用表串在电路中发现变送器零点输出的4mA不稳定,没有办法调试,也不知道哪块的问题??

楼主:
给各位添麻烦了啊,我找到原因了,两个电容没有连上铜箔线,没有电容的作用,因而电压波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