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输入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01-21):
我在使用一变压器(LPR6235-253L),用示波器测试输入信号,没有接变压器之前,信号正常(使用信号为10kHz-20kHz,Vpp=500mV-2V,方波和正弦波都试过),加上变压器之后(次级空载),波形变得很怪,大概在原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地方有一个很窄的上冲或下冲,中间大部分是幅度比较低的不规则波动(具体波形见附件,此时输入为15kHz,Vpp约1V的正弦波)。请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估计跟你的源阻抗相关

楼主:
能帮忙说的更清楚一点吗? 多谢拉
变压器输出空载时,不是输入阻抗也很大吗?应该对源影响比较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说的更清楚一点吗? 多谢拉
变压器输出空载时,不是输入阻抗也很大吗?应该对源影响比较小啊 ...

变压器原副边都是电感啊

所以肯定是有电感的

你看看那个“变压器”的手册

网友B(2014-09-16):
请问最后怎么样了,我现在也在做开关电源,输出波形经过变压器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