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运放反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1-21):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

?????? 能解释么?

网友B:
提供的信息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的信息不全~

线圈感应电流 只要有电流 输出是多少  图中的放大器是什么反馈

网友B:
电压负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 能解释么?

表示看不懂你的电路图。。。能用画图软件画个清楚点的吗

网友C:
能不能professional一点?认真点画个图有困难?
认真地请教,人家才会认真地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professional一点?认真点画个图有困难?
认真地请教,人家才会认真地回答。 ...

给解答一下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负反馈

放大倍数 能具体解释一下么 谢谢

网友D:
电路有错误  无论U1A输出什么,U2A输出都不变=0

网友E:
电路有错误 ,U2A为什么加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有错误  无论U1A输出什么,U2A输出都不变=0

这是能用的一个电路 电感感应到电流后 u2a就有输出 能再解释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有错误 ,U2A为什么加正反馈?

这是能用的一个电路 电感感应到电流后 u2a就有输出 能再解释一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能用的一个电路 电感感应到电流后 u2a就有输出 能再解释一下么?

改正:
D1是二极管么?

网友F:
建议先把运放基本电路搞搞,诸如供电,偏置,反馈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正:
D1是二极管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工作  再查查吧

估计是电路那块画错了。。。

网友E:
有迟滞作用!正反馈太大了。这个电路怕自锁,U2A负输入0.55V(D1压降)。如能工作D1压降应高于11V。

网友C:
U1A是反相放大,放大倍数取决于R8的大小。
D3和D2是半波整流/检波,把交流信号转为直流。C2是平滑滤波
U2A是带迟滞的比较器。
以上是基本原理。但电路里似乎存在问题
C1好像太大了,可能会把有用信号滤掉。
D1像是做基准电压。如果用PN结正向电压,有点小,而且不太稳定。如果用稳压管,并且极性反接,可能会更好。
U2A这个迟滞好像太大了,因为R6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A是反相放大,放大倍数取决于R8的大小。
D3和D2是半波整流/检波,把交流信号转为直流。C2是平滑滤波
U2A ...

谢谢你啊
问一下 (1)R8的接线那怎么分析,滑变上端的接线
        (2)c1应该是0.01uf
              (3)R6换成了1.2M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A是反相放大,放大倍数取决于R8的大小。
D3和D2是半波整流/检波,把交流信号转为直流。C2是平滑滤波
U2A ...

谢谢你啊
R8的接线能解释一下么 滑变的上端接线不理解
c1是0.01UF R6改为1.2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
问一下 (1)R8的接线那怎么分析,滑变上端的接线
        (2)c1应该是0.01uf

看不懂滑动变阻器的话,请自打30大板,并面壁思过3天,然后回去复习高中物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
R8的接线能解释一下么 滑变的上端接线不理解
c1是0.01UF R6改为1.2M

看不懂滑动变阻器的话,请自打30大板,并面壁思过3天,然后回去复习高中物理。
我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网上问问题之前,请先自己动脑。不要做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滑动变阻器的话,请自打30大板,并面壁思过3天,然后回去复习高中物理。
我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 ...

这样的接法是不是看成,本身的电阻并上滑变的电阻了

网友G:
是用在改进的CT吗?

网友H:
模电不好,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