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AX809S不能上电复位?

楼主:
AME8500复位芯片.pdf (410.62 KB) MAX810.pdf (78.17 KB) 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小弟用到MAX809(推挽输出)复位芯片给STM32F107和DM9161网络芯片提供复位信号,但是上电复位总是不正常,用示波器抓波形,上电之后有大概200ms的低电平,然后拉高,这些都符合数据手册的功能描述,下拉接与不接系统都不工作,换成RC一切正常,用AME8500(开漏输出)复位芯片也正常,很迷惑,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2014-01-21):
自己顶,是复位芯片输出方式不同造成的吗

网友A:
STM32 的手册没有讲得这方面的细节.
不过从数据手册的图上, 看到一些奇怪和古怪.

图中的那条虚线, 也许是个反馈和错误锁定的机制.
看样子也没有好办法, 改用 开漏输出的复位芯片吧

楼主:
嗯 谢谢斑竹,在仔细看了看MAX809的数据手册,其中有这么一段

于是接了一个4.7K电阻,发现系统上电复位正常了,但很不稳定,请斑竹给诊断诊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的手册没有讲得这方面的细节.
不过从数据手册的图上, 看到一些奇怪和古怪.

斑竹看楼上啊

网友A:
会不会在 STM32 上, 这个电阻太小了, 换个 20K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在 STM32 上, 这个电阻太小了, 换个 20K 看看

回斑竹,换了20K的,比4.7K的稳定性更差啊,换了一个AME8500的复位芯片,推挽的,还是不行,难道STM的复位如果要用复位芯片必须是开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在 STM32 上, 这个电阻太小了, 换个 20K 看看

看了一些帖子,认为这个问题与内部看门狗复位有关,内部看门狗不能正常复位,中间串了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可以了,改版还是用开漏的才行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来我是在瞎指挥了.
谢谢你的回复告知. 问题不象我猜测的那样.
还是按你的试验来定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