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教关于示波器的使用问题(附故障案例)

楼主(2014-01-21):
大家好,本人对示波器的使用不是非常了解,在使用中出现如下问题,请大家帮忙指正。
示波器使用的是的:普源DS1000D

1、现有一台有源滤波器(APF)设备,控制芯片使用DSP 28335,需要对其二次侧电路板的脉冲、逆变电流波形进行检测。

问题如下:将示波器电源同有源滤波器的电源接在同一个供电回路(即同一个插线板中),打开示波器进行测量,但是只要表笔(无论探头还是接地)接触到电路板就会导致DSP和电脑断开连接,同时发现在表笔接触电路板的同时有一小点电火花;
                 之后我们将示波器电源接在其他供电回路上,继续测量则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将示波器和被测设备接在同一回路中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

网友A:
有源滤波器和示波器接统一插板中,太近了。有干扰,电波跳动有可能导致DSP断开连接,我的理解,其他原因望楼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滤波器和示波器接统一插板中,太近了。有干扰,电波跳动有可能导致DSP断开连接,我的理解,其他原因望 ...

谢谢您。
嗯,不太清楚这个干扰是电压波动引起的吗?我们有源滤波器实验的非线性负载通过380V变压器降价为相压60V,之后接非线性负载,电流在 4 A左右,负载电流畸变率在25%左右。

现在有个现象是:
在示波器和APF共同接在一个插线板中,不小心用手触摸示波器接地线,是有电的,手指稍稍有点麻的感觉。

我在想,这个和接地是不有关系?或是短路?

麻烦问下,这个设备和示波器用电是否接在同一回路中是否有相关的说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嗯,不太清楚这个干扰是电压波动引起的吗?我们有源滤波器实验的非线性负载通过380V变压器降价 ...

示波器的地线还有电没遇到过。静电的释放的话还可以理解。如果是带点的那种的话就得注意啦。你测下他地的电压试试,以其他地为参考,另外你就进来用分开的插板接呗,具体的细节方面还是希望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帮忙解答。